[求助] 全差分运放共模反馈过程仿真

楼主(2023-02-17):
大佬们,如下图,我想在时域仿真看如下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是如何使运放的输出直流电平达到设定的共模输出电平1V,我应该如何仿真呢?DC仿真直接就得到了输出的共模电平是设定的电平1V,瞬态仿真也直接从1V开始显示时域波形。

DC仿真结果

DC仿真结果

瞬态仿真结果

瞬态仿真结果

网友A:
tran仿真可以设置节点初始电压,不设的话就是直接用的dc算的工作点当初值,论坛上应该有人教方法

另外如果为了观察学习可以考虑降低反馈的建立速度,分析一下极零点(注意是共模的环路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可以设置节点初始电压,不设的话就是直接用的dc算的工作点当初值,论坛上应该有人教方法

另外如果 ...

好的,我找找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可以设置节点初始电压,不设的话就是直接用的dc算的工作点当初值,论坛上应该有人教方法

另外如果 ...

你好,我设置瞬态仿真不以DC仿真结果为电路初始值,可以看到共模反馈的过程(如新的图),但从瞬态仿真波形看,共模反馈是不能稳定的。从共模反馈环路的AC仿真结果看,相位裕度严重不满足大于70度。想请教下,这个共模反馈不稳定是不是因为相位裕度不足的原因?    我应该如何做补偿,相位裕度才能满足大于70度?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参考的。谢谢!

楼主:
vcm_in就是环路输入的地方,AC真结果是如原理图,是断开环路仿真的;瞬态仿真结果是辅助运放输出端ota_vo接上vcm_in处仿真的

网友B:
应该闭环仿真,放个iprobe在共模反馈输出端,仿s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闭环仿真,放个iprobe在共模反馈输出端,仿stb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请问,对于像我搭的电路,共模反馈相位裕度不足问题,应该如何分析进行频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