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标准库有单纯的传输门吗

楼主(2023-02-17):
如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哪种工艺的标准库中存在单独一个传输门作为基本的cell来搭电路,不是D触发器里面的,而是输入输出都是传输门的源漏的standard cell?

网友A:
不明白 ~~~ 举个栗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 举个栗子 ?

就是一个传输门,3个port,输入输出两个AI和AO,还有一个控制的sel和sel非,我想看看这样的一个门的时序库怎么描述的。

网友B:
std cell没遇到过,建议参考IO ce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传输门,3个port,输入输出两个AI和AO,还有一个控制的sel和sel非,我想看看这样的一个门的时序 ...

拿可以去看看CDL ,里面有一些管子是这样连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可以去看看CDL ,里面有一些管子是这样连的 ~~~

谢谢回复,请问CDL是?是哪种工艺的标准库吗?我只知道这是一种网表格式

网友A:
spice netlist ,里面有管子的连接关系。。。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d cell没遇到过,建议参考IO cell

谢谢,我刚了解了一下,IO_cell的内部包含一些三态门,这和我想看的情况类似。不过标准库lib文件中是有语句专门描述三态门的,有描述传输门的lib例子或lib语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netlist ,里面有管子的连接关系。。。看看就明白了。。。

这个我知道,,我想看的是传输门的时序库lib描述,标准库中如果有传输门结构肯定有对应的时序库。

网友:
std 库里面一般都有三态的buffer , 通常叫 yyyTBUFxxx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刚了解了一下,IO_cell的内部包含一些三态门,这和我想看的情况类似。不过标准库lib文件中是有语 ...

没遇到专门的传输门cell,TBUF应该有三态,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