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电路设计需要根据工艺角,蒙特卡洛还有PVT的结果来优化电路吗?

楼主(2023-02-17):
如题,各位大佬好,我想问问,一般电路设计是要在设计好以后,根据工艺角,蒙特卡洛还有PVT组合的结果来优化电路使得性能最大限度达到预期吗?更进一步说,我猜的,是不是后仿提取寄生参数后还要再进行一次工艺角,蒙特卡洛还有PVT组合的后仿吗?

网友A:
嗯,跑几个最差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跑几个最差的点

谢谢回复。我还想问,如果跑不过,就是修改电路再跑,再不过就再改,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
版图寄生大就版图优化,实在没有优化余地就尝试电路解决

网友:
如果是一个大的系统,那么是否需要对每个模块都做pvt+mc,还是只要整体做pv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