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耦合放大器后仿直流失调严重

楼主(2023-02-17):
用自己设计的一个二阶单差分放大器,搭了一个电容耦合放大器。差分放大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容耦合放大器遇到了点麻烦。
原理图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版图tran仿真 出现了明显的直流失调,各位大佬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万分感谢!

如果把差分放大器的calibre放在总的原理图里仿真也没有问题,是因为电容和放大器之间连线有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嘛

电容用的是MIM CAP, 布局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电阻用的是SDGB级都连一起的伪电阻

电路原理图,前仿和后仿输出波形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后仿输出

后仿输出

前仿输出

前仿输出

网友:
RC补偿没见过用这种伪电阻的

网友A:
负电压是怎么回事,而且你这个非线性也太严重了吧

网友B:
注意一下最终版图敏感节点(比如运放的两个输入节点)的寄生电容是否对称,注意要有dummy走线

网友C:
可以贴一下版图细节部分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电压是怎么回事,而且你这个非线性也太严重了吧

因为用的±0.9V电压供电,输入是一对差分信号所以会输出有负电压
确实好像是版图匹配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最终版图敏感节点(比如运放的两个输入节点)的寄生电容是否对称,注意要有dummy走线 ...

嗯嗯 感谢解答,您说的很有道理,确实没有在敏感节点做特殊处理

我是个版图新手,问一下哈,我知道dummy器件,那dummy走线怎么画呢,是不是比如说 在这个输入节点的输入线周围用同层的金属包着呢,简单画了个示意图,您看是这样嘛,dummy的网络是不是接VSS或者GN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贴一下版图细节部分的图片

您好 这是连接点部分的版图,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刻意把间距都拉大了,虽然好像没啥用。新手上路哈,欢迎批评指正

连接线部分版图

连接线部分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最终版图敏感节点(比如运放的两个输入节点)的寄生电容是否对称,注意要有dummy走线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是连接点部分的版图,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刻意把间距都拉大了,虽然好像没啥用。新手上路哈,欢迎 ...

电容那些部分最好的以最小的距离靠近密集排放,可以减少连接线的长度减小寄生。MOS那边也是, 同尺寸最好也是放一起,能共用的共用,MOS与电容的间距也不能拉太大。电容是MOM吧要注意上下级板连接的金属的宽度,你这个绿色的线是不是太细了,或者说另一条太宽了?看起来有点别扭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那些部分最好的以最小的距离靠近密集排放,可以减少连接线的长度减小寄生。MOS那边也是, 同尺寸最好 ...

嗯嗯 好的 感谢指点!我重新画画看

顺便问一下呀,我用的是MIMCAP电容,这种电容的连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嘛,是不是上下层连接的金属线宽度要一样呀,感谢解答!

网友B:
金属线之间会存在寄生电容,那么对于需要对称的节点,二者的连线与其余金属线的耦合电容就要保持一致,dummy

连线的意义就是一些在电路实现上没有意义但可以使寄生电容一致的走线,比如说其中一个节点的线沿着一根金属线

平行走了很长距离,那另一个要对称的节点即使没必要也得沿着这条金属线走这么长的距离,我三言两语可能说的不

是很全面,你可以找一些教材体会体会

PEX完之后可以查看每个net的寄生电容大小,你看一下就知道对不对称了

另外你说的这种dummy也是常用的画法,但主要是为了防止比如时钟信号或是别的大摆幅信号耦合到敏感的输入线

上,甚至可以上下层金属都给它们包裹起来,但问题是直流失调,这么做我觉得对失调应该没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线之间会存在寄生电容,那么对于需要对称的节点,二者的连线与其余金属线的耦合电容就要保持一致,dumm ...

嗯嗯 回答的好详细呀!很有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