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实现0~255的任意十进制输入,输出对应二进制代码

楼主(2023-02-18):
verilog实现0~255的任意十进制输入,输出对应二进制代码

网友A:
直接输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出就好

没有学过verilog,可以麻烦你写一下吗

网友A:
module dec2bin(
input         [7:0]         dec        ,
output        [7:0]                bin);

assign bin = dec        ;

endmodule

dec2bin u_dec2bin(

.dec         (8d12),
.bin        (b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dec2bin(
input         [7:0]         dec        ,
output        [7:0]                bin);

输入不应该只是一个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