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如何防止被竞争对手恶意抄袭呢?

楼主(2023-02-18):
规模较小的数字电路,上面固化了一些算法,规模不大,不是处理器内核。

如何防止别人开盖抄袭呢?

网友:
同问,等大师指导。。。

网友A:
加一些不影响性能和功能的垃圾代码进去, 这在软件防抄袭叫花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些不影响性能和功能的垃圾代码进去, 这在软件防抄袭叫花指令.

竞争对手也可以同样抄袭这些垃圾代码。

竞争对手不怕打官司,知识产权官司一般都是遥遥无期的。

有没有办法让竞争对手完全抄袭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竞争对手也可以同样抄袭这些垃圾代码。

很多商业公司都会这样干, 加些不紧要但能让对方无法理解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东西那他遇到问题就无法解决. 而保护方有的是办法修正错误让系统达到理想效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商业公司都会这样干, 加些不紧要但能让对方无法理解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东西那他遇到问题就无法解决. 而 ...

直接抄袭已经量产的数字电路,为什么还会遇到问题呢?

小规模的数字电路,每个管子,每条走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像素级copy,为什么还会遇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抄袭已经量产的数字电路,为什么还会遇到问题呢?

这个得自己分析排错

网友:
没办法,只能靠技术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