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文件 有没有语句 让 P型AA于N型AA之间产生联系?

楼主(2023-02-18):
LVS文件  有没有语句  让 P型AA于N型AA之间产生联系?

网友A:
需要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传递连接关系吗?

楼主:
对   主要是butt  ,N型AA和 P型 AA butt 在了一起,LVS文件是认为他们是不通的,但是这样有隐患,比如特殊电位,或者silicide,都是会产生连接关系,我想修改LVS文件,让N型AA和 P型 AA butt,就认为他们是同一个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传递连接关系吗?

问题解决了,CONNECT   nsdpw//MOS的S或者D//  ptdpw//mos的PICK_UP,这样就可以直接连接   ,这个是以SMIC为例

网友:
对,就是CONNECT语句就可以,但是你要先用一个中间层OR一下两个不同的Layer到这个中间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