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电子效应为什么会使NMOS的阈值增大

楼主(2023-02-18):
热电子效应为什么会使得NMOS管得阈值增大,电子钻到栅氧里不是相当于栅氧变薄了吗?那栅极得控制能力不是应该更强了吗?

网友:
建议看下半导体物理

网友A:
HCI效应。简单的来说电子留在栅氧,等效于栅极加了负压。 沟道更难反型形成沟道,需要更高的Vt才能形成沟道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I效应。简单的来说电子留在栅氧,等效于栅极加了负压。 沟道更难反型形成沟道,需要更高的Vt才能形成沟道 ...

明白了,谢谢兄弟

网友B:
这个效应应该跟NMOS的PBTI(Positive Bias Temperature Illumination)效应类似,电子进入栅氧化层后,栅极电压发出的电力线需要先抵消栅氧化层中的电子,抵消之后才能到达沟道实现沟道电子的反型,所以阈值电压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应应该跟NMOS的PBTI(Positive Bias Temperature Illumination)效应类似,电子进入栅氧化层后,栅极 ...

很细致兄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