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一般多远打一个接到Sub的GND

楼主(2023-02-18):
大佬们好,版图上sub接地,那么一般多远打一个接到sub的孔呢?还在初学中,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打多了觉得到处都是,打少了害怕衬底电位不均匀(另外,我这个衬底电位不均的说法存在吗)。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这个不是ERC/DRC规则要检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ERC/DRC规则要检查的吗?

嗯嗯,但是只打一个也能过啊,打几个合适呢?

网友A:
衬底接地最主要的原因是防止CMOS中的闩锁现象发生,不会因为NMOS与PMOS靠很近而产生寄生的正反馈回路而发生闩锁。而且电流越大,闩锁的风险也就越高。可以想象很大的电流通过衬底的时候,如果衬底不在同一个电位上,确实会有电压降的产生,碰上正反馈因素,就触发闩锁。从这个角度考虑,可以自行掌握相隔多远需要加强一下衬底接地的接触通孔。很多设计规则定30um或者100um,都是依据经验而定,具体需要多少跟实际场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接地最主要的原因是防止CMOS中的闩锁现象发生,不会因为NMOS与PMOS靠很近而产生寄生的正反馈回路而发生 ...

感谢前辈的回复

网友:
一般情况下衬底接的越强壮越好,只要不影响你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