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参考频率为50M时候可以正常锁定出波形,当为25M时候,波形确没了,这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8):
分频比为8时候,当输入25M参考频率波形如下
当输入50M参考频率
红色为输出波形,绿色为VCO控制电压,粉色为参考频率

VCO曲线

VCO曲线

参考频率25M输出波形

参考频率25M输出波形

整个环路图像

整个环路图像

参考频率50M时候正常输出

参考频率50M时候正常输出

网友:
很简单。你把vctrl电压保存下来,单独仿真vco,把保存下来的电压接到vco,看vco能不能启振

这个很可能是vco无法start up..

网友A:
VCO没振荡,提高仿真精度或者给电源上电过程仿真试一试

网友B(2023-05-16):
引用 网友A:
VCO没振荡,提高仿真精度或者给电源上电过程仿真试一试

请问电源上电过程仿真具体是怎么仿真呢,怎么操作不太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源上电过程仿真具体是怎么仿真呢,怎么操作不太懂。谢谢。

用vpwl做一个斜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