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DC-DC整体仿真的工艺角

楼主(2023-02-18):
做一个DC-DC的整体仿真时,温度范围是-40~125,那么我按照-40,25,125与ff,tt,ss组合构成9个corner,请问这样子的corner数目是否足够?这样仿真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PVT,process voltage temperature,process也不是只用了一种器件吧

楼主:
但是每个器件也按照tt、ss、ff组合,这样仿真虽然很全,但是需要需要的仿真的corner组合是否过多,导致仿真时间过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每个器件也按照tt、ss、ff组合,这样仿真虽然很全,但是需要需要的仿真的corner组合是否过多,导致仿真 ...

如果是实际项目的话一般来说这些排列组合是需要的。

Mos有TT FF SS FS SF 5种corner,三极管和电阻、电容这些一般是TT FF SS三个corner 排列组合仿真下来确实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想要节省时间也可以先从一些极端的情况入手,如高温+FF+高Vdd,低温+ss+低Vdd, 常温+TT+typical Vdd看看是否能够满足要求,如果都能满足再跑更多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实际项目的话一般来说这些排列组合是需要的。

好的,谢谢您的解惑

网友(2023-12-11):
你好,我也是做DC-DC的可以交流下吗,QQ:1871611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