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带隙的温漂是在83ppm,怎么改进?

楼主(2023-02-18):
现在未补偿的带隙电压,温漂是83ppm,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600mV—750mV,两输入端的电压分别是662mV,680mV。运放的失调电压为-17mV。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等待大佬指点!

网友A:
最直接的看看运放闭环增益以及失调随温度怎么变化? 电阻比例随温度怎么变化?有不少参数需要看看

网友B:
两输入端的电压分别是662mV,680mV。运放的失调电压为-17mv.应该是运放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输入端的电压分别是662mV,680mV。运放的失调电压为-17mv.应该是运放没有调好。
...

现在两输入端的电压分别是647mV,运放失调电压为31uV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看看运放闭环增益以及失调随温度怎么变化? 电阻比例随温度怎么变化?有不少参数需要看看 ...

接入带隙电路后测得的增益为96dB,由公式得出的电阻比例并不是最佳,所以电阻就自己做了调整

网友:
I mean you need to sweep the temp for those parameters to make sure they are good enough before you start curvature tuning

楼主:
现在测得电阻在-40—145℃,阻值1KΩ,外加电压1V的情况下,电流最大差值是在103uA,以及失调电压如图所示。

网友C:
感觉是双极型晶体管问题 可以试试pnp 或者其他尺寸 类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双极型晶体管问题 可以试试pnp 或者其他尺寸 类型等

真是这个原因,多谢了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