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真时间卡在140

楼主(2023-02-18):
问题
1.在进行反标后的VCS仿真的时候时间一直卡在140ns ,再看verdi波形的时候140ns为蓝色区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观察波形好像没有时延但是报告中显示已经反标完成了,不清楚怎么回事

希望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目测有 logic loop ,然后,然后就沙雕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有 logic loop ,然后,然后就沙雕了 ~~~

解决了 140是激励有问题加上没反标成功  在反标的时候需要注意在$sdf_annotate中加入选择最小或者最大的延迟信息的选项 或者在makefile里面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140是激励有问题加上没反标成功  在反标的时候需要注意在$sdf_annotate中加入选择最小或者最大的 ...

感谢分享 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