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18):
第一次安装使用verdi时遇到了问题,在terminal中输入verdi是可以打开verdi的图形化界面的
但是如果要导入设计文件列表的话 就会报错。
比如输入verdi -f flist.f 就会报错为-f:未找到命令
或者输入verdi -ssf sync_fifo.fsdb 也会提示-ssf:未找到命令
goole后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求助下大佬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求助啊 还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A:
which verdi,man,或是verdi --help试试,主要还是根据提示信息,见招拆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ch verdi,man,或是verdi --help试试,主要还是根据提示信息,见招拆招

谢谢 因为停电被迫重启了虚拟机 莫名其妙就好了 可能是需要source环境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