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知道tessent怎么安装,指导一下菜鸟吧,刚开始学

楼主(2023-02-18):
我有这三个文件,./tessent_2021_2_common后,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球球大佬了,

网友A:
这三个文件都是可执行文件,直接执行就可以啊

执行第一个common的时候,会自动执行其他两个的,一路根据提示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文件都是可执行文件,直接执行就可以啊

执行第一个common的时候,会自动执行其他两个的,一路根据提 ...

谢谢大佬,执行完是这样的,就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可以调起来tessent了?感谢大佬点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cshell,那么接下来干这些:
1. 写一个cshrc文件,或者直接修改~/.cshrc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1717@xxx
    或者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xxx/xxx/xxx/lic.txt
    setenv TESSENT_HOME         /xxx/xxx/xxx/tessent_2021_2
    set path = ($TESSENT_HOME/bin $path)
2. source   cshrc或~/.cshrc
3. 启动tessent
    tessent -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cshell,那么接下来干这些:
1. 写一个cshrc文件,或者直接修改~/.cshrc
    setenv MGLS_LICENS ...

好嘞,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嘞,非常感谢大佬

你好,想问一下你运行起来了吗,有碰到license不全的问题吗?

网友:
提示执行不了,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怎么办呢

网友B:
请问下,我的执行的时候提示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的执行的时候提示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

系统没安装lsb的库吧,需要大小端格式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系统没安装lsb的库吧,需要大小端格式兼容

装了啊

我lsb_release -a 显示是有得呢

网友:
不晓得是不是系统问题,我的是centos64位的,

网友B:
搞定了,在linux解压缩就没问题,
但是再请教下,license怎么配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了啊

我lsb_release -a 显示是有得呢

不是这个,虽然名字也有个lsb但是意义不一样。ubuntu下名字为lsb_core,其他版本不知,你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虽然名字也有个lsb但是意义不一样。ubuntu下名字为lsb_core,其他版本不知,你搜索下 ...

谢谢,另外,请问下license怎么搞呢?感谢!

网友:
有搞定的兄弟冒个泡,指导下,感谢

网友(2023-06-26):
引用 楼主:
好嘞,非常感谢大佬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具体怎么解决吗,那个 lic.txt 是哪个文件?感谢

网友(2023-12-10):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在linux解压缩就没问题,
但是再请教下,license怎么配置呢

大佬怎么解决的,我用ubuntu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