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8 版图设计

楼主(2023-02-19):
下图是通过Cadence IC618将原理图直接生成版图时出现的问题,有大佬知道下面的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吗,为什么PMOS和NMOS的版图无法调用了。

网友:
pcell里面的SKILL函数运行出错,要看一下你的PDK是不是装载完整无错了。或者是不是把PDK工艺库的定义包含在cds.lib中了。

网友:
楼上大佬说得对,第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打开启动栏(小小的那个)点击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 attach 选择你的设计库与工艺库,attach它们。然后再看看是不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
是版本问题

网友:
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是转工艺的话,问一下前端是否call  back了。

网友(2023-04-13):
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掉guard ring的时候,guard ring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后面我通过重新i一个pdk的器件出来,然后在重新调用guard ring就可以了。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打开终端时的位置出错了,应该在所用工艺库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里打开终端,然后输入virtuoso回车打开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打开终端时的位置出错了,应该在所用工艺库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里打开终端,然后输入virtuoso回车打 ...

可以可以,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