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存器异步复位能否赋予一个非0值 ?

楼主(2023-02-19):
寄存器异步复位能否赋予一个非0值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test_reg <= 1'b1;
          else

              test_reg <= ~test_reg ;

      end
上面代码test_reg能否被初始化为1‘b1 ?我原来理解,异步复位是用的下图中寄存器的CLRN,只能清0 ,而不能初始化为一个非0值;
但我看到有的仿真里,通过异步复位赋予寄存器了一个非0值,

网友:
库里一定有异步置位的寄存器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找找寄存器的电路图,数电书上有

网友:
取QN信号即可

楼主: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test_reg <= 1'b1;
          else

              test_reg <= ~test_reg ;

      end
谢谢大家回复, 假如库里有   “异步置位的寄存器”  , 综合工具是通过识别test_reg <= 1'b1 还是test_reg <= 1'b0来判断  使用哪个模型吗?即:是使用“异步置位的寄存器”,并使用rst_n去 将初值 置位为1;还是使用   “非异步置位的寄存器”, 将rst_n 连到“非异步置位的寄存器”的CLRN上去清0 ?

  if(~rst_n)
               test_reg <= 的值不同,
是选不同的 寄存器模型来实现吧 ?

网友:
我的理解,异步置位或者复位是为了让电路在工作开始前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根据design要求选择复位或者置位。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复位也可以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