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610数模混合仿真如何添加数字test bentch

楼主(2023-02-19):
如题,用IC610做数模混合仿真,我不知道如何把数字激励添加进去,请知道的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不知道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tb_stim.sv是怎么写的?万分感谢
...

1. 比如你DUT 有两个信号(sigA和sigB) 需要数字激励
module tb_stim( sigA_drv, sigB_drv);

    output sigA_drv;

    output sigB_drv;

    logic sigA_drv;
    logic sigB_drv;

     initial begin
          //Initialization
          sigA_drv=1'b0;
          sigB_drv=1'b0;

          //Wait some time as needed
          #10us;
          sigA_drv=1'b1;

          #10us;
          sigB_drv=1'b1;

          #10us;
          sigA_drv=1'b0;

          #10us;
          sigB_drv=1'b0;
          #10us;
     end
endmodule

2.生成个symbol

3.例化到testbench和DUT连一起

网友A:
给数字激励module(比如tb_stim.sv) 建个symbol,加上需要激励的信号作output,然后在hierarchy editor给这个tb_stim模块config成symbol view,在adexl/mastro里相应testcase的AMS option里include file里指定这个tb_stim.sv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数字激励module(比如tb_stim.sv) 建个symbol,加上需要激励的信号作output,然后在hierarchy editor给这 ...

请问testbentch里面需要写module和ednmodule吗?需要实例化测试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testbentch里面需要写module和ednmodule吗?需要实例化测试模块吗?

是的,要加module/endmodule

要在ams_tb的schematic例化这个这个tb_stim的模块,然后跟DUT连起来,然后给ams_tb建config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加module/endmodule

要在ams_tb的schematic例化这个这个tb_stim的模块,然后跟DUT连起来,然后 ...

还是不太明白,不知道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tb_stim.sv是怎么写的?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比如你DUT 有两个信号(sigA和sigB) 需要数字激励
module tb_stim( sigA_drv, sigB_drv);

已经跑通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跑通了,感谢感谢

楼主:
再请教一下,因为又碰到了新的问题,仿真出来的波形只有100us,请问在哪里设置仿真时间?还有,时钟的周期要怎么设置,AMS好像不支持timescale,我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因为又碰到了新的问题,仿真出来的波形只有100us,请问在哪里设置仿真时间?还有,时钟的周期 ...

仿真时间是看模拟(1)和数字(2)两边,较小值决定
timescale语句支持的
时钟周期看你写在哪里?是代码还是模拟的vpulse?

网友B(2024-05-26):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间是看模拟(1)和数字(2)两边,较小值决定
timescale语句支持的
时钟周期看你写在哪里?是代码 ...

前辈您好,想请教您:混仿前写代码,如何调用并例化其他模块?
比如说想在MUX4_1.v中 例化/调用MUX2_1.v这个子模块,我是要 ①使用`include;②或者必须写在同一个.v中;③或者在同一library下的不同cell均可自由调用?

我发了一个求助帖,详情在里面描述了,您若方便/有兴致还烦请指点一下,谢谢~  AMS数模混合仿真中的Verilog例化模块报错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想请教您:混仿前写代码,如何调用并例化其他模块?
比如说想在MUX4_1.v中 例化/调用MUX2_1.v这 ...

拆开成两个cell: MUX4 和 MUX2, 有各自symbol和functional view是可以的

也可以不拆开,两个module放同一个.v, 但config时MUX4选symbol,然后在ams options里include .v文件,详细看链接帖子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成两个cell: MUX4 和 MUX2, 有各自symbol和functional view是可以的

也可以不拆开,两个module放 ...

再次感谢!!

网友C(2024-09-18):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加module/endmodule

要在ams_tb的schematic例化这个这个tb_stim的模块,然后跟DUT连起来,然后 ...

朋友你好,请问“在ams_tb的schematic例化这个这个tb_stim的模块”是什么意思 ,schematic不都是symbol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请问“在ams_tb的schematic例化这个这个tb_stim的模块”是什么意思 ,schematic不都是symbol吗 ...

是的, 可以给tb_stim创建一个symbol,然后“i”到ams_tb schematic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可以给tb_stim创建一个symbol,然后“i”到ams_tb schematic里

前辈你好,“可以给tb_stim创建一个symbol,然后“i”到ams_tb schematic里”这一步已经完成,仿真时报错。原因是tb_sim文件中例化了一个接口和另一个模块,请问在仿真时应该如何把tb_sim中例化的.sv文件也添加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可以给tb_stim创建一个symbol,然后“i”到ams_tb schematic里

报错信息如下:xmelab: *F,OSDINF (./netlist.vams,39|12): instance '\ams_tb .I5' of design unit 'tb_sim' is a leaf instance and is unresolved in cellview 'ams_tb:schematic'. Ensure that the design unit is either pre-compiled or its corresponding text file is specified for compilation.  Also, check the binding for this instance in Cadence Hierarchy Editor to confirm if it is set to externalHDL or addStopPoint or if nlAction is set to 'stop' for the specified instance. 尝试在ams option中添加例化的文件也没有解决,可以麻烦前辈帮忙看看吗,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