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破译和cpu有关吗

楼主(2023-02-19):
年底配了一台AMD5600的台式电脑想着研究生跑虚拟机使用,但是过年回来安装虚拟机的时候calibre和synopsys的license一直破译不了显示不可用,于是我使用我刚入学的笔记本i5-9300h重新安装一遍通过,安装流程,安装软件的具体版本都一样,现在怀疑是不同CPU的问题请问是这样嘛?有没有大佬能帮我解答一下,如果真的不可用就只能换板u了。

网友:
after copying the virtual machine and opening after that if you selected "Copy" instead of "Move"(when asked) the licenses would disappear. Always select "Move"

网友:
Mentor Graphics Calibre required system

Caliber supports x86_64 processors. There are two x86-64 processor products supplied by different vendors, AMD and Intel. The Calibre toolset is supported on computers based on either of these processors. As of the 2013.4 Caliber release, MGC_HOME is packaged as two trees, IXL and AOI. The different executables for IXL and AOI trees are optimized for different Linux distributions. For example, IXL supports RHEL 5 distributions; AOI supports RHEL 6 distributions. If you use both types of Linux distributions on your network, you should download and install both executables into the same target directory. Set the MGC_HOME variable to either the IXL or the AOI tree. When you invoke Caliber, it will automatically detect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execute it from the correct MGC_HOME tree.

网友:
这个每个软件官网都有说的

网友:
没啥关系吧,我这面也是amd 5800的,cent82
除了virtuoso费点事情,数字的没有遇到问题

楼主:
解决了问题,我在虚拟机设置选项虚拟化引擎了intel和amd就完成了软件的正常安装和破译,建议还是用intel 适配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