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产生的pattern跑VCS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2-19):
报好几个信号 是非法状态,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efuse 报的吧, 和atpg本身没关系。建议scan的时候保护一下efuse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efuse 报的吧, 和atpg本身没关系。建议scan的时候保护一下efuse端口 ...

是的,efuse报的,请问下这个要怎么处理

网友B:
用scan mode把输入端口做个gating吧,别在scan mode下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can mode把输入端口做个gating吧,别在scan mode下翻转

这种 报错实际上是不是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 报错实际上是不是可以不用管它?

在scan模式下的确不影响你仿真结果,但是需要找设计确认下,别造成efuse内部不可修复的错误,影响正常功能。最好gating住,安全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