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T仿真的温度问题

楼主(2023-02-19):
各位大佬好,我想问一下PVT仿真温度的问题,我看了有些温度是-40度还有125度,这么极端的温度有必要跑吗?为什么呢?

网友:
看你应用要求啊

网友:
工业应用/军工应用温度范围甚至要求比这个更高。考虑一下,你也不想设计的芯片用在手机上时,在春城昆明用的好好的,怎么过年回到哈尔滨就不能用了吧,比如某水果手机

网友A:
这个温度是结温,也就是芯片本身内部工作温度,不是环境温度。

哪高温就很好理解了,结温到高温是很常见的事情,笔记本电脑不经常撞温度墙需要降频工作。

低温主要是某些环境下需要系统能启动的起来,真正工作起来,结温倒是一般不会低。

网友:
为什么不跑呢?

网友:
不跑 不放心

网友:
很有必要,极限工作条件可以反映电路与系统的鲁棒性,有的时候会暴露电路中一些类似简并点的问题。通过PVT验证,如果发现某些工艺角负温或高温出现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原因,可以考虑先从dc点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是结温,也就是芯片本身内部工作温度,不是环境温度。

哪高温就很好理解了,结温到高温是很常见的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