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nm的Monte Carlo仿真遇到了问题

楼主(2023-02-19):
最近在使用TSMC180 MS RF 的工艺库进行Monte Carlo,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改。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MC的设置以及错误如下图

设置

设置

错误

错误

网友A:
电阻没识别出来,是不是少INCULDE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没识别出来,是不是少INCULDE了东西

那么include应该怎么改那,我不知道在scs文件里的具体哪一部分修改,希望能够指导一下。我截了一部分的图

网友:
我没这个模型,所以没法给答案;你直接模型里面搜上面报错的电阻模型名字,看看是哪一部分section,然后选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阻模型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2024-05-06):
请问解决了 想求一份工艺库   学习使用 不外传 感谢 dzynice@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