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前辈共模反馈相关问题

楼主(2023-02-19):
想请教一下前辈,如图所示,为什么Im3、Im4增加,vout1和vout2,会下降?非常感谢

网友:
假定上面几个管子的输出阻抗不变,电流增大,它们的分压就会上升,所以VOUT就会下降

网友:
栅端VE增大,漏端减小;或者说NMOS电流增大,PMOS电流若想也增大,就必须使漏端降低。

网友:
下面和上面四个管分别都是cascode电流源,M3M4栅压上升,若Vout不变,那么电流理应变大,然而上面的PMOS电流源的电流却没有变化,显然同一条支路电流值是固定的,那么Vout显然就得变化,这个变化需要压制下面的电流,提高上面的电流,从而让二者相等,根据沟道长度调制效应,vout就理应下降,让M3M4的vds下降,让上面的vds上升

网友:
Im3,Im4增大,此时上面管子的电流小于下面管子的电流,为使得上下管的电流相等,M3和M4管的VDS减小,M3和M4管会进入线性区,减小下面管子的电流从而使得上下管电流匹配。VDS3,4减小,也就是M3,4上面两个管子的源极电压减小,这两个管子的电流不变,栅极电压固定,相当于VGS增大,也需要减小VDS来减小电流。总的来说,4个管子的VDS都要减小,进入线性区,所以vout1和vout2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