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uijk带隙以及输出结构

楼主(2023-02-20):
请教下大佬们最近看到论文中的kuijk带隙结构(论文见附件),因为它电阻上端以及运放输出直接得到基准电压,就导致需要靠运放内部一级来实现VDD到带隙电压的偏置,如果我使用理想运放测试的话需要怎么加才能满足要求呢(结构如下图2所示)

另外这篇论文里面显示最后输出级(红框里面的)看不太懂,说是Class AB以及单位增益为1的结构,这个如何分析它的环路增益呢?

网友:
任何输出变化都会从M

网友:
M2反馈回来,控制输出的Mn和Mp,这是推挽。(但是我怎么看到正反馈?!)

网友:
对于你第一个问题,用理性运放后不需要别的偏置了,电路自己会偏置好

网友A:
跟推挽无关,mp负责供电,m2负责反馈,mn与m2构成super source follower,减小vbg端阻抗,提高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推挽无关,mp负责供电,m2负责反馈,mn与m2构成super source follower,减小vbg端阻抗,提高psrr ...

mp只负责供电吗?文中提到The first loop M2, I2, M3, R3, and MP is the push loop. The second loop is formed by M2,I2, M3, and MN (pull loop). 其中M2, I2, M3, R3, and MP构成的环路也按照小信号分析计算的话阻值同样降低了,只是因为R3的原因没有MN环路降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