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由CDB格式转为OA格式工具栏不见了

楼主(2023-02-20):
我用的是6.18,装的29号补丁,显示的界面如下图,找不到箭头所指工具,请高手指导.

网友A:
IC618某个版本后CDB转OA功能被取消掉了,这在官方文档中提到了,需要转的话,建议用低版本的,比如IC617.721或者IC618 bas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18某个版本后CDB转OA功能被取消掉了,这在官方文档中提到了,需要转的话,建议用低版本的,比如IC617.72 ...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