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接口问题

楼主(2023-02-20):
  求教各位大佬, 如果说在写Verilog代码过程中, 想要在子模块中并行输出数量很大的数据, 有没有什么便捷方式可以处理, 不用一个个的写? 不想将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 那样会增加很多的硬件开销, 希望既可以较小的硬件开销, 又可以便捷的得到并行输出的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端口例化和之前的一样。

比如有个底层模块把数组或者mem型:

EETOP的代码编辑功能太垃圾了,我文本重新写
module example (
output [2:0]mem [0:1]
);
endmodule
module top;
logic [2:0] string [0:1];
example inst0(
.mem(string)
);
endmodulle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用的是vivado, 改成System Verilog 标准的话, 是否也需要将文件的后缀改成.sv?
  • 对于System Ver ...

  • 1)不用将后缀改为.sv,右键对应的.v文件,点击source Node Properties(或者快捷键ctrl+E),这样打开文件属性,在type一栏直接改成system verilog即可,这样vivado后续编译或者语法识别都会按照sv的规则来。

    2)system verilog可以用于综合同样也可以用于验证,其实当前这个时代你可以理解verilog已经被system verilog完全取代,只不过由于在IC前端设计方面verilog也可以用,同时重构代码太麻烦,因此verilog一直沿用至今

网友:
    将多维数组转换成一维数组,然后用位宽控制数组的元素。

网友B:
    例如需要输出
    [M-1:0] data[N-1:0];
    输出端口写
    o_data[N*M-1:0];
    输入端口写
    i_data[i*M +: M];

网友A:
    个人理解将端口命名为数组或者memory型。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很大的数据输出。
    写成串口型可能要声明成output wire [99:0] port,只需要赋值(输出)一次,但是就如你说的硬件开销大。
    可以拆分成output wire [4:0] port [0:19],这样就变成20个5bit端口,这样手动赋值20次。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上,但我理解大致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需要输出
    [M-1:0] data[N-1:0];
    端口写

    但是这么写是否会额外的增加一个并转串的模块, 这个模块也会额外的占用其他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将端口命名为数组或者memory型。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很大的数据输出。

    这个方式我试过, 但是会给出语法的报错

网友C:
    verilog语法不支持二维数组作为输入输出端口吧?
    我以前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最终还是一个一个写了,会脚本的话,让脚本生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式我试过, 但是会给出语法的报错

    端口是o_data[N*M-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么写是否会额外的增加一个并转串的模块, 这个模块也会额外的占用其他资源? ...

    不会,只是增加一些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只是增加一些布线

请问是这个样子的吗, 然后额外加一个always块将这两个对应的位连接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式我试过, 但是会给出语法的报错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Vivado,在Verilog-2001标准下数组端口的确会报错,你在vivado里改成System Verilog规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Vivado,在Verilog-2001标准下数组端口的确会报错,你在vivado里改成System Verilog规 ...

  • 我用的是vivado, 改成System Verilog 标准的话, 是否也需要将文件的后缀改成.sv?
  • 对于System Verilog 编写的程序, 可否作为电路的设计程序而综合呢? 还是只能作为验证程序作为激励文件?

网友:
gvim  tcl  学两下批量改就行

网友D:
如果你只是不想1行行写类似的代码,完全可以用generate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样子的吗, 然后额外加一个always块将这两个对应的位连接起来?

...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一般使用generate for+assign将输入数据进行分组成二维数组。

generate for(i=0;i<512;i=i+1)
begin
    assign data[i] = i_data[i*16 +: 16];
end
endgenerate

网友E:
模块内如何使用,端口就如何定义。二维数组作为模块接口已经很普遍了,最新版本的工具都不会报ERROR的

网友B:
以下是GPT的回答:

在 Verilog 中,可以使用 generate 块和 for 循环结构来生成并行输出的端口,以减少硬件开销和提高代码复用性。下面是一个例子,演示如何使用 generate 块和 for 循环结构生成并行输出端口:

module parallel_output
  #(parameter DATA_WIDTH = 8, parameter PORT_NUM = 4)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DATA_WIDTH-1:0] data_in,
   output [PORT_NUM-1:0] out_valid,
   output [PORT_NUM-1:0] [DATA_WIDTH-1:0] data_out);

  genvar i;
  generate
    for (i = 0; i < PORT_NUM; i = i + 1) begin : output_ports
      assign out_valid[i] = 1'b1;
      assign data_out[i] = data_in;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在上面的例子中,generate 块内的 for 循环会生成 PORT_NUM 个并行输出端口。out_valid 信号是一个 PORT_NUM 位的向量,每个位表示对应的输出端口是否有效。data_out 是一个 PORT_NUM 行 DATA_WIDTH 列的矩阵,每一行代表一个输出端口的数据。在 for 循环中,使用 assign 语句将输入信号 data_in 赋值给每一个输出端口的 data_out,并且将 out_valid 设置为 1,表示所有输出端口均有效。
这样,可以通过修改 PORT_NUM 和 DATA_WIDTH 参数的值来生成不同数量和宽度的并行输出端口,从而实现代码的灵活性和复用性。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 generate 块和 for 循环结构时,生成的端口必须具有相同的宽度,否则会出现错误。

网友F:
用并行转穿行方式不会额外增加硬件开销,最终综合资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用将后缀改为.sv,右键对应的.v文件,点击source Node Properties(或者快捷键ctrl+E),这样打开文件 ...

如果这么做的话, 在端口例化时需要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是不想1行行写类似的代码,完全可以用generate代替。

在端口定义的地方也可以这么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内如何使用,端口就如何定义。二维数组作为模块接口已经很普遍了,最新版本的工具都不会报ERROR的 ...

原来可以这样啊, 可能是我的版本不够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GPT的回答:

在 Verilog 中,可以使用 generate 块和 for 循环结构来生成并行输出的端口,以减少硬 ...

谢谢你的建议, 用generate的方式我尝试过, 只是不晓得这种并行转串行输出是否会额外增加硬件资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并行转穿行方式不会额外增加硬件开销,最终综合资源一样。

原来不会增加硬件开销啊, 受教了. 我没用这种方式, 主要是担心硬件开销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用generate的方式我尝试过, 只是不晓得这种并行转串行输出是否会额外增加硬件资源呢
...

不会增加硬件资源。但是会增加布线。你可以用vivado试一下,看一下资源分布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增加硬件资源。但是会增加布线。你可以用vivado试一下,看一下资源分布就知道了。
...

好的,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么做的话, 在端口例化时需要怎么写呢

端口例化和之前的一样。

比如有个底层模块把数组或者mem型:

  1. module example(

  2. output  [2:0] mem [0:1]

则在顶层例化中,只需要把同深度同位宽的接上即可。

  1. module top;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可以这样啊, 可能是我的版本不够新?

你的写法是怎样, 报错的工具版本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verilog语法不支持二维数组作为输入输出端口吧?
我以前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最终还是一个一个写了,会脚本的 ...

二维数组应该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写法是怎样, 报错的工具版本是?

我用的Vivado 2017.4

写法是  output reg [15:0] y_re [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