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可以集成lvs,直接在innovus里面读取svdb

楼主(2023-02-20):
有大佬知道innovus怎么可以集成lvs,直接在innovus里面读取svdb吗?  我看好像有公司可以这么做,直接对着gds图形看lvs result 有点费劲

网友A:
可以把db直接load进来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db直接load进来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INNOVUS 怎么读svdb 来看lvs 结果?能说的详细点吗?感谢

网友:
source  /cadtools/Mentor/cal_****/lib/cal_enc.tcl
在calibre 安装目录下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在innovus 中source 这个tcl ,就会在菜单栏出现calibre 选项,可以将lvs  svdb结果直接读进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