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编辑器自动换行问题

楼主(2023-02-20):
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1、会有些自己变红色;2、输入库路径最后的库库名字时会自动换行

楼主:
感谢!请问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敲完红色没了,但是再次打开还是有,自动换行也没解决

网友A:
rm -rf  ~/.viminfo  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 -rf  ~/.viminfo  重启

感谢!未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未解决

.vim这个文件也删除,然后整个系统重启。
不是terminal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