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illator 的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23-02-20):
由于在仿真时需要加入初始值才能震荡起来,所以电路是否要进行处理加入一些电路,保证不会出现不震荡的情况。如果需要该加入什么样的电路呢?

网友A:
可以加个启动电路,比如在链路中的一点加个PMOS,可以POR时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启动电路,比如在链路中的一点加个PMOS,可以POR时接VDD

通过一个pmos开关,将其接到vcc吗?这样会导致启动工作时出现上下直通,实际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给电路电源设一个上电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一个pmos开关,将其接到vcc吗?这样会导致启动工作时出现上下直通,实际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

就跟你数字电路需要一个power on reset一样,你也给OSC一个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路电源设一个上电过程

什么意思,仿真加个上电,但是上电比较慢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中间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跟你数字电路需要一个power on reset一样,你也给OSC一个reset

比如我加上上下拉的启动电路,为了保证一致性性,每个delay cell都加。

但是如果vcc达到一定工作电压,此时启动还没有关闭,由于是负反馈就会存在启动和电路对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