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怎么样检查高压区信号线直接接入低压区报错

楼主(2023-02-20):
有没有语句让版图的calibre DRC/ERC/LVS 报错指出高压区信号线直接接入低压区,没有加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 perc

好的,我看看。谢谢。

楼主:
我有写电压赋值给线路的语句,参考的TSMC,但是报不出错,已经赋值成功。高手救命啊。 NET_PROP_LAYER = DFM PROPERTY NET M1_lv_id M1_hv_id PSD_15n NSD_15n PSD_33n NSD_33n GT_15n GT_33n
1316
1317             [ Volt_high = (COUNT(M1_hv_id)==0 ) ?
1318                           (COUNT(PSD_33n)>0) ? 3.3 :
1319                           (COUNT(NSD_33n)>0) ? 3.3 :
1320                           (COUNT(GT_33n)>0) ? 3.3 :
1321                           (COUNT(PSD_15n)>0) ? 1.5 :
1322                           (COUNT(NSD_15n)>0) ? 1.5 :
1323                           (COUNT(GT_15n)>0) ? 1.5 : 0
1324              : FMAX(((COUNT(M1_hv_id)>0) ? MAX(property(M1_hv_id , M1_mhv )) :-10 ))       ]
1325
1326           //    [ Volt_high = FMAX(((COUNT(M1_hv_id)>0) ? MAX(property(M1_hv_id , M1_mhv ))  ))  ]
1327               [ Volt_low = FMIN(((COUNT(M1_lv_id)>0) ? MIN(property(M1_lv_id , M1_mlv )) : 0 )) ]
1328
1329 DMACRO VOLTAGE_ANNOTATE Mx_in MxV_in Mx_out {
1330     Mx_out = DFM PROPERTY Mx_in MxV_in NODAL MULTI
1331          [ Volt_high = property(MxV_in,"Volt_high")]
1332          [ Volt_low = property(MxV_in,"Volt_low")]
1333
1334 }
1335
1336 DEVICE_15_DELTAV { @ 1.5V mos cannot be used for > 1.5V application
1337    1d5_GATE = COPY GT_15
1338    1d5_SD = COPY LV_SD
1339    3d3_SD = COPY HV_SD
1340    CMACRO VOLTAGE_ANNOTATE 1d5_GATE NET_PROP_LAYER 1d5_GT_v
1341    CMACRO VOLTAGE_ANNOTATE 3d3_SD NET_PROP_LAYER 3d3_SD_v
1342    1D5_DEVICE_BAD_sd = DFM DV 1d5_GATE 1d5_SD  OVERLAP ABUT ALSO MULTI
1343
1344    [ 1_SD_Volt_high = PROPERTY(1d5_GT_v,"Volt_high",1)]
1345    [ 2_SD_Volt_high = PROPERTY(1d5_GT_v,"Volt_high",2)]
1346   // [ 1_SD_Volt_low = PROPERTY(1d5_GT_v,"Volt_low",1)]
1347   // [ 2_SD_Volt_low = PROPERTY(1d5_GT_v,"Volt_low",2)]
1348
1349   // [ DV = FMAX((PROPERTY_REF(1_SD_Volt_high) - PROPERTY_REF(1_SD_Volt_low)),(PROPERTY_REF(2_SD_Volt_high) - PROPERTY_REF(2_SD_Volt_low)))] > 1.5
1350    [ DV = FMAX((PROPERTY_REF(1_SD_Volt_high)),(PROPERTY_REF(2_SD_Volt_high)))] > 1.5
1351
1352
1353    DFM COPY 1D5_DEVICE_BAD_sd
1354    DFM RDB  1D5_DEVICE_BAD_sd "DEVICE_15_DELTAV.rep" NOEMPTY NOPSEUDO
1355 }

楼主:
NET_PROP_LAYER = DFM PROPERTY NET M1_lv_id M1_hv_id PSD_15n NSD_15n PSD_33n NSD_33n GT_15n GT_33n
1316
1317             [ Volt_high = (COUNT(M1_hv_id)==0 ) ?
1318                           (COUNT(PSD_33n)>0) ? 3.3 :
1319                           (COUNT(NSD_33n)>0) ? 3.3 :
1320                           (COUNT(GT_33n)>0) ? 3.3 :
1321                           (COUNT(PSD_15n)>0) ? 1.5 :
1322                           (COUNT(NSD_15n)>0) ? 1.5 :
1323                           (COUNT(GT_15n)>0) ? 1.5 : 0
1324              : FMAX(((COUNT(M1_hv_id)>0) ? MAX(property(M1_hv_id , M1_mhv )) :-10 ))       ]
1325
1326           //    [ Volt_high = FMAX(((COUNT(M1_hv_id)>0) ? MAX(property(M1_hv_id , M1_mhv ))  ))  ]
1327               [ Volt_low = FMIN(((COUNT(M1_lv_id)>0) ? MIN(property(M1_lv_id , M1_mlv )) : 0 )) ]
1328
1329 DMACRO VOLTAGE_ANNOTATE Mx_in MxV_in Mx_out {
1330     Mx_out = DFM PROPERTY Mx_in MxV_in NODAL MULTI
1331          [ Volt_high = property(MxV_in,"Volt_high")]
1332          [ Volt_low = property(MxV_in,"Volt_low")]
1333
1334 }
1335
1336 DEVICE_15_DELTAV { @ 1.5V mos cannot be used for > 1.5V application
1337    1d5_GATE = COPY GT_15
1338    1d5_SD = COPY LV_SD
1339    3d3_SD = COPY HV_SD
1340    CMACRO VOLTAGE_ANNOTATE 1d5_GATE NET_PROP_LAYER 1d5_GT_v
1341    CMACRO VOLTAGE_ANNOTATE 3d3_SD NET_PROP_LAYER 3d3_SD_v
1342    1D5_DEVICE_BAD_sd = DFM DV 1d5_GATE 1d5_SD  OVERLAP ABUT ALSO MULTI
1343
1344    [ 1_SD_Volt_high = PROPERTY(1d5_GT_v,"Volt_high",1)]
1345    [ 2_SD_Volt_high = PROPERTY(1d5_GT_v,"Volt_high",2)]
1346   // [ 1_SD_Volt_low = PROPERTY(1d5_GT_v,"Volt_low",1)]
1347   // [ 2_SD_Volt_low = PROPERTY(1d5_GT_v,"Volt_low",2)]
1348
1349   // [ DV = FMAX((PROPERTY_REF(1_SD_Volt_high) - PROPERTY_REF(1_SD_Volt_low)),(PROPERTY_REF(2_SD_Volt_high) - PROPERTY_REF(2_SD_Volt_low)))] > 1.5
1350    [ DV = FMAX((PROPERTY_REF(1_SD_Volt_high)),(PROPERTY_REF(2_SD_Volt_high)))] > 1.5
1351
1352
1353    DFM COPY 1D5_DEVICE_BAD_sd
1354    DFM RDB  1D5_DEVICE_BAD_sd "DEVICE_15_DELTAV.rep" NOEMPTY NOPSEUDO
1355 }

楼主:
以上是参考的TSMC 写的赋值语句,可是不对,大佬指正。

楼主:
请指正,这个返回不了值,但是查看的时候已经给相关层赋值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