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怎么查只是正方形的图形 或者说去掉不是正方形的图形

楼主(2023-02-20):
在不定义layer 宽度或者长度的情况下,怎么报出 layer 是正方形的结构。或者报出不是正方形的区域

楼主:
谢谢各位!已用 RECTANGLE * ASPCTE == 1  解决。

网友A:
写个skill,先抓shapes,然后判断shape是不是有4个point,是的话,再抓bBox,判断x2-x1是不是等于y2-y1。大体上就能把正方形抓出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rectangle 或者not rectangle

网友:
最简单是用DRC rule里面的RECTANGLES语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skill,先抓shapes,然后判断shape是不是有4个point,是的话,再抓bBox,判断x2-x1是不是等于y2-y1。大 ...

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解决!

怎样解决的呢?有问有结果,这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解决的呢?有问有结果,这才收敛

结果已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解决的呢?有问有结果,这才收敛

用 RECTANGLE * ASPCTE == 1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