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回踢噪声

楼主(2023-02-20):
动态比机器的回踢噪声,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输入信号短时间大信号变化时,通过输入对管的Cgd馈进动态比较器,造成比较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短时间大信号变化时,通过输入对管的Cgd馈进动态比较器,造成比较错误 ...

就是给Cgd 充放电导致的delay,然后比较器误判?

网友B:
你好,我的理解:回踢噪声是输出端突变通过cgd耦合到比较器输入端
所以可以通过减小输入对管尺寸,或者通过在输出和输入回路上加一级cascode的方式来减小kickback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理解:回踢噪声是输出端突变通过cgd耦合到比较器输入端
所以可以通过减小输入对管尺寸,或者通过 ...

好的,谢谢回答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理解:回踢噪声是输出端突变通过cgd耦合到比较器输入端
所以可以通过减小输入对管尺寸,或者通过 ...

精辟

网友(2025-11-10):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理解:回踢噪声是输出端突变通过cgd耦合到比较器输入端
所以可以通过减小输入对管尺寸,或者通过 ...

大哥您看这个比较器,我看文献说是全动态的,他这个失调电压随输入对管增大而减小,但是为了抑制回踢噪声的话咱又得降低输入对管的尺寸,我看文献里面没有度i这个比较器用说明OOS技术,那这样的话我是在图左侧的NMOS对管和PMOS对管间价格PMOS还是NMOS来减小这个回踢噪声呢?这个管子按道理讲是不是应该处于常开状态,那尺寸又该如何考虑呢,劳烦您指点一下小弟,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