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的衬底怎么接

楼主(2023-02-20):
M6的衬底接了电阻,M5衬底接地。但是我把他们放到了同一个环里。是不是需要分开

网友:
M6需要隔离出来。

网友:
M6需要DNW隔离出来

网友:
M5和M6body 电位不一样肯定是不能放在同一个well里面的,至于怎么隔离需要看你的制程corss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