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to path

楼主(2023-02-20):
不清楚foreach哪里出了问题,无法运行,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你把foreach改成 cond可能是最快最接近正确的一种改法

楼主:
谢谢回复,不太明白,AA AAS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太明白,AA AAS分别代表什么?

意思就是你的foreach语句的语法错误:

foreach( one_element  list_of_elements
    ;;  < DO SOMETHING >
) ;; end of 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你的foreach语句的语法错误:

谢谢,还是比较懵,小白路上,我再想想

网友B:
list_A='("a" "b" "c" "d")
foreach(A list_A
*****
)
第一次循环吧list_A中的“a”给A
第二次循环把ist_A中的“b”给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st_A='("a" "b" "c" "d")
foreach(A list_A
*****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