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多次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3-02-20):
我对版图提取参数之后,用Virtuoso ADE L 在环境里添加calibre进行后仿,第一次Netlist and Run 之后的结果如图中绿色所示,第二次及之后的Netlist and Run的结果如图中蓝色所示。在我重新进行check and save后,就会重复如前所述的过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一次的结果是可靠的?

网友A:
如果能复现两次结果,check一下两次input.scs网表是否一致

网友B:
是不是网表变了 是不是工艺角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复现两次结果,check一下两次input.scs网表是否一致

两次input.scs是一样的。

话说input.scs是check and save的时候生成吗?我的情况是每次check and save之后第一次netlist and run的结果和之后netlist and run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网表变了 是不是工艺角一致

我特意跑了工艺角,应该不是工艺角的问题

网友C:
两次的网表另存好对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次的网表另存好对着看

我删掉了第一次生成的网表,第二次进行netlist and run之后没有生成网表但能运行出结果,这是说明第二次运行其实运行的是其他的网表吗?

网友:
后仿为啥还要重抽网表,应该直接点run吧?

网友:
可以用命令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删掉了第一次生成的网表,第二次进行netlist and run之后没有生成网表但能运行出结果,这是说明第二次 ...

仿真一定是有网表才能跑,环境里添加了calibre 之后,netlist--recreate,在弹出的窗口另存这个网表到别的文件夹,再跟你跑出不一样结果的网表对比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