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某个corner仿真到一个特定时间段后会突然卡住

楼主(2023-02-20):
仿真时某个corner仿真到一个特定时间段后会突然卡住,然后以龟速继续仿真,也不显示不收敛也不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某个节点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节点震荡了

但感觉有震荡都是那种在0V以几微伏的振幅变化那种。那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换个温度点,比如125换成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温度点,比如125换成120

没有用,我试过,ss-55℃和-40℃都卡在同一时间点,25℃和125℃就没事

网友:
可能还是不收敛,你可以查下仿真日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