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AMS仿真报错,跑不了??

楼主(2023-02-20):
(图片)

楼主:
1、软件是IC618,INCISIVE 软件都安装好的了
2、也添加了那个模拟数字的连接库了
3、也看了好几个教程是视频了。所有步骤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报错实在是看不懂,到底是哪里出来问题???

网友:
应该是INCISIV版本过低,可以换成152版本试一下

网友:
INC版本太低了

网友:
incisive版本太低了

楼主:
好像的确是版本太低了,它好像是INCISIV12.20.003lnx86.sdp
哎,当时是买虚拟机就安转好的了,自己也不会安转啊
如果自己安转的画,INCISIV换哪个版本比较好呢,不是说要和IC.618匹配的吗,不能随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