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guard ring保护环是每一个器件都要单独加吗

楼主(2023-02-21):
各位大佬好,我想问一问,加保护环是每一个MOS都要单独加吗,还是以情况而定,一些可以放在一起加,一些可以不加。还有我看65nm工艺,设计规则里面只有I\O管有保护环的相关的规则,普通管子没有,这是说明普通管子发生闩锁效应的机率不大吗

网友:
不是每一个,而是说 比如一个结构电流镜,这个电流镜的管子都要用保护环全包围,其他没有结构的大多都是分开在不同的保护环全包围或者用保护环半包围,具体可以找一个版图细看学习。

网友:
你想表达的是double ring吗,或者三极管结构的ring,一方面是能隔离噪声,再者就是你说的IO区,或者其他地方接PAD的,然后就是大电流等一些信号反转的地方,一些工艺也会要求其最小宽度多少,具体可以了解下闩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