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改版相对做全套版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改的?

楼主(2023-02-21):
改版相对做全套版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改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器件的个数和位置是确定不能改的了?

是的,动器件相当于重新流片了,所以最好还是留好dummy,改版能cover到变化

网友A:
主要改金属层吧,多改一层都要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改金属层吧,多改一层都要加钱

就是器件的个数和位置是确定不能改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器件的个数和位置是确定不能改的了?

看你线上是否还有圆片,线上圆片停在哪块Mask?一般hold在contact,所以改contact版之后的层次(通孔、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需要改器件,那几乎是改全套版了,需要推倒重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线上是否还有圆片,线上圆片停在哪块Mask?一般hold在contact,所以改contact版之后的层次(通孔、铝) ...

学习了,现在的公司好多老产品改版,我看都是工艺迁移,从t家工艺改到国产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现在的公司好多老产品改版,我看都是工艺迁移,从t家工艺改到国产工艺。
...

换工艺线那肯定要重做一套光刻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