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约束文件

楼主(2023-02-21):
想请问SDC约束文件中一些时钟特性相关的参数例如:clock transition,clock latency,clock uncertainty;以及一些延迟的参数如input和output delay;这些参数所设置的数值是否有参考标准?谢谢!

网友:
clock transition,clock uncertainty在综合时可以尽量设置紧一些,留出裕量,timing signoff时需要设置的值参考vendor signoff文档。

clock latency一般不用设置,需要设置的场景有block级设置virtual clock延时值、useful skew等,这个和具体设计有关系,无经验值。
input/output delay对于block级的core io可以设置的尽量紧一些,而对一些通用接口如spi、sdio、jtag、gmac等可以参考相关协议或者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