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后仿提参求助

楼主(2023-02-21):
在设置提参Outputs时,use names from选择schematic和选择layout有什么具体含义

网友A:
就是你生成的网表名字问题,没有实际的用途,因为一般Layout名字也会跟Schematic走。一般选择Schematic就行,方便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生成的网表名字问题,没有实际的用途,因为一般Layout名字也会跟Schematic走。一般选择Schematic就行 ...

就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选择schematic提不出寄生参数,选择layout就可以,这个问题您清楚么

网友B:
怎么个提不出法 报错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提不出法 报错信息呢?

用schematic提出来的结果,只有三个管子,0 error,0 worning,但是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我是一整个基准做提参,肯定不是三个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选择schematic提不出寄生参数,选择layout就可以,这个问题您清楚么
...

应该是Layout里面的线名与Schematic不对应,所以要从layout里面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schematic提出来的结果,只有三个管子,0 error,0 worning,但是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我是一整个基准做 ...

后仿真前提条件是lvs通过,你这个lvs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仿真前提条件是lvs通过,你这个lvs过了没有?

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