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固定电流直接充电电容?

楼主(2023-02-21):
如图所示,几路固定偏置电流直接连电容,其中有几路还有电阻,汇成一路后接到一个N管的源端(N管栅端应该在变化,目前还未知其变化机制),还给到最右边一路第二排p管的栅端。求问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还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不就一个复位电路吗?
通过pmos电流镜给RC充电关断右边的管子。
另外你电路应该提错了,NMOS是一个OE的管子应该是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一个复位电路吗?
通过pmos电流镜给RC充电关断右边的管子。
另外你电路应该提错了,NMOS是一个OE的管 ...

谢谢谢谢大佬!我还想问下这个为什么是提错了NMOS要接GND?这个NMOS目测是一个宽长比较大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