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的时候如何限制某条路径的延时

楼主(2023-02-21):
RT, 项目要求对一对pins之间的延迟有范围要求,请问是要set_min和set_max一起用吗设置同样的值,我只用了set_min结果后仿真延迟太大了。

网友A:
对一对pins之间的延迟有范围要求,是什么pin?

检查下set_max_delay成功了吗?

欢迎加wx: pr-hao123,进数字后端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对pins之间的延迟有范围要求,是什么pin?

就一个子模块的端口到另一个子模块的端口有延迟要求

set_max_delay还没成功

网友B:
如果是综合阶段,只设置set_max_delay就可以了。如果要设置set_min_delay,建议:3.5 * min = ma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综合阶段,只设置set_max_delay就可以了。如果要设置set_min_delay,建议:3.5 * min = max ...

请教下,set_min_delay,建议:3.5 * min = max,这么设置min是有什么道理吗?为什么只设置max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set_min_delay,建议:3.5 * min = max,这么设置min是有什么道理吗?为什么只设置max就好了
...

1. 综合阶段解决setup违例就好了,hold交给PR解决。

2.一般工艺的ff与ss corner,cell的延时值,大概是2 ~ 3.5倍。
    比如一个buf的最快延时是20ps,那最慢延时可能是40 ~ 70ps。
    那么set_max_delay 设置100ps,set_min_delay设置30ps就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综合阶段解决setup违例就好了,hold交给PR解决。

2.一般工艺的ff与ss corner,cell的延时值,大概是2 ...

谢谢指教!  我这边项目需要设置一定的min_delay , 如果max_delay和min_delay设成一样的会怎么样呢 会约束失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我这边项目需要设置一定的min_delay , 如果max_delay和min_delay设成一样的会怎么样呢 会约束 ...

这个还真没试过,要看你的脚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综合阶段解决setup违例就好了,hold交给PR解决。

2.一般工艺的ff与ss corner,cell的延时值,大概是2 ...

您的意思是set_min_delay主要是约束最短路径delay,针对的是hold,这个PR来看就行啦?我们综合时,只通过set_max_delay约束setup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set_min_delay主要是约束最短路径delay,针对的是hold,这个PR来看就行啦?我们综合时,只通过 ...

我这边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要看你的脚本了

我这范围不能太大  我就定到1.2倍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范围不能太大  我就定到1.2倍算了

你是哪个工艺,建议找一个buf,看一下,tran+cap差不多的条件下,最大/小延时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