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闭环运放频率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3-02-21):
如果闭环运算电路稍有振荡,通过调节反馈支路来调整增益,那么闭环增益应该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A:
感觉没啥用,因为闭环的3dB带宽就是开环的GBW,该振的地方还得振。
如果应用允许,你可以尝试在反馈电路中并联电容,以衰减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啥用,因为闭环的3dB带宽就是开环的GBW,该振的地方还得振。
如果应用允许,你可以尝试在反馈电路中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啥用,因为闭环的3dB带宽就是开环的GBW,该振的地方还得振。
如果应用允许,你可以尝试在反馈电路中 ...

这是闭环增益为0dB的情况吧。
如果闭环增益更大,3dB带宽小于GB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闭环增益为0dB的情况吧。
如果闭环增益更大,3dB带宽小于GBW。

闭环的3dB带宽应该为w0*(1+beta*A0),开环的GBW为w0*A0。两者的大小,应该是跟反馈系数beta有关吧?我觉得跟闭环增益的大小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闭环的3dB带宽应该为w0*(1+beta*A0),开环的GBW为w0*A0。两者的大小,应该是跟反馈系数beta有关吧?我觉 ...

闭环增益跟beta直接相关吧,约等于1/be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环增益跟beta直接相关吧,约等于1/beta。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