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除了CALIBREVIEW另外几种方法怎么仿(详细步骤)

楼主(2023-02-21):
(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仿出来好像没什么区别

extra  Port 选true

网友A:
1.Calibre pex抽寄生参数网,选用dspf格式+shcematic的方式提取,出来以后生成xxx.pex.netlist 。
2.前仿真的ADEL----setup----simulation file---导入生成的dspf格式的xxx.pex.netlist。

网友B:
spectre抽出来也是建config,将schematic替换成抽出来的网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抽出来也是建config,将schematic替换成抽出来的网表仿真

您好有稍微详细一点的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alibre pex抽寄生参数网,选用dspf格式+shcematic的方式提取,出来以后生成xxx.pex.netlist 。
2.前仿 ...

是这样吗?仿出来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仿出来好像没什么区别

前仿后仿结果一样吗?看一下log里是不是有类似 'input.scs' will be replaced with subckt的语句,可能是你的pex.netlist文件没有导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ra  Port 选true

感谢

网友(2025-01-17):
引用 楼主:
您好有稍微详细一点的步骤吗?

我提取的是.spf应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