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51/617中如何通过skill function关闭版图中按q打开的Prop窗口

楼主(2023-02-21):
如题“在IC51/617中如何通过skill function关闭版图中按q打开的Prop窗口”

以下是在IC617环境下的查询验证结果:
按q时执行的是“leHiEditProp()"函数,查询文档得知这个函数的第一句描述是“Opens the Edit Properties form”,这里写的是"form“,但是使用hiFormCancle(hiGetCurrentForm())或者hiFormClose(hiGetCurrentForm())却关不了这个窗口;
然后在此窗口打开的状态用hiIsFormDisplayed(hiGetCurrentForm())来验证得到的结果是"nil”,用hiGetFormLocation(hiGetCurrentForm())查询的得到的结果是hiGetCurrentForm()这个函数得到的form ID一直都不是指向这个目标窗口。
DBox、window、Session window这些ObjType都怀疑过了,始终找不到能指向这个窗口的ID,所以想请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A(2023-10-11):
从群里看到的

  1. geiPlInvokePlistAction("editorNum0" "cancel")

网友B(2023-02-21):
Virtuoso界面里面就有bindkey编辑的吧,是不是找到Q键做下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界面里面就有bindkey编辑的吧,是不是找到Q键做下修改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的起因是在IC617环境下那些form、prop之类的窗口都可以通过按Esc来关掉,但是在IC51按Esc就是关不了Prop这个窗口,必须要用鼠标点Cancel才行,所以想通过自己写一个脚本来快速关闭。
修改Q键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2023-10-12):
引用 网友A:
从群里看到的

你好,请问这句代码是怎么用的呢?我试了在CIW窗口输入提示PlInvokePlistAction是undefined function,在.cdsenv里设置也没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句代码是怎么用的呢?我试了在CIW窗口输入提示PlInvokePlistAction是undefined function,在 ...

不好意思,之前少打了,我刚刚重新编辑了之前的回复,在前面加上gei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之前少打了,我刚刚重新编辑了之前的回复,在前面加上gei就可以了 ...

确实可以实现所想达到的功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群里看到的

多谢分享~~

网友C(2023-11-30):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实现所想达到的功能,谢谢!

你好 这句代码我写进.cdsenv  layout 直接退 根本打不开 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句代码我写进.cdsenv  layout 直接退 根本打不开 是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函数的资料,目前只知道用了有这么一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