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不知道啥原因多出一个y0 layer

楼主(2023-02-21):
请教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在版图操作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多了一层y0 layer,通过关闭/打开这层发现,y0 layer是指向这2个环的中间线条,关闭y0 layer环中线即消失了。请问大家这个y0 layer要怎么删除掉呢?或者有其他处理方法吗?
版图里多出一个y0  关闭y0

网友A:
这个是high light线,就是高亮线,不具备实际意义的线,仅用于高亮提醒。你可以在左侧的LSW调成不选择不看这条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high light线,就是高亮线,不具备实际意义的线,仅用于高亮提醒。你可以在左侧的LSW调成不选择不看 ...

谢谢,这个我知道操作,但是我开其他版图,并没有看到有y0 layer存在哦,只是在某几个版图里看到这层,看起来很不爽,所以想要把这个版图的这层也删除掉了。

网友B:
在technology file manager中install guard ring时是必须有y0(y0-y9选择一个)这一层的,若不想显示除非自己写个使用skill写个guard ring 的PCELL,否则是避免不了的。使用时关掉显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technology file manager中install guard ring时是必须有y0(y0-y9选择一个)这一层的,若不想显示除非自己 ...

请教下,在virto中一个高亮的标识,是y0 layer?我在inn中,高亮的标识和layer是两回事哦,标识是虚拟的,但是layer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