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OS高速电路设计的PMOS和NMOS的宽度比问题以及设计透视疑问

楼主(2023-02-21):
根据经典设计透视,反相器PMOS和NMOS的比在3.5左右时,VM到供电电压中点,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相同,信噪比好但速度慢,当比例为1.6-1.9时,速度快但信噪比不好。

但是在组合逻辑电路中,以NAND门为例,在《逻辑势》书中认为,在保证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各层逻辑势相同得到一个固定的PMOS和NMOS宽度的比例x,当考虑非对称门时,得到最快比例根号x。但仍然大于1。

但是,如果多输入NAND门时,NMOS的串联会不会导致极大的上升延迟。在实际版图设计中,有没有后端的兄弟知道,真正最快的是什么样的版图,或者最常用的NAND版图里宽度比是怎样的。

另外,个人认为在设计透视中,下面对尺寸的推导是有问题的。且和逻辑势原版中的计算方法不符。有相同疑问的兄弟可以来讨论。

楼主:
图片没有发上去。补一下

网友A:
你看的Logical Effort跟我看的不是一个版本,Figure 6.19在我这里找不到。

可以分享一下原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Logical Effort跟我看的不是一个版本,Figure 6.19在我这里找不到。

可以分享一下原书吗? ...

6,19是数字电路设计透视,中文版是周润德老师翻译的那本。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2nd Editio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Logical Effort跟我看的不是一个版本,Figure 6.19在我这里找不到。

可以分享一下原书吗? ...

我和逻辑式原著对了一下,感觉这本术的推导有问题,好兄弟可以看我后面的一个帖子。我都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