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家DC2020运行报出:version `GLIBC_PRIVATE' not found

楼主(2023-02-21):
路过大佬们:

安装完DC2020,运行dc_shell,就报出下面的错误:

syn/R-2020.09-SP4/linux64/syn/bin/common_shell_exec: /lib64/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PRIVATE' not found

大佬们,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A:
软件与系统自带的库文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与系统自带的库文件不兼容

咋解决,要再装个glibc?我不知道需要哪个版本的glib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解决,要再装个glibc?我不知道需要哪个版本的glibc

改了这个好像系统会出问题,只有改软件的库函数调用,具体怎么改我也不知道,即便你改了,系统不兼容问题也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这个好像系统会出问题,只有改软件的库函数调用,具体怎么改我也不知道,即便你改了,系统不兼容问题 ...

那就没有能用的dc2020版本?我之前在论坛下了个dc2018,也是这个问题,我综合的db是2019的,我用dc2015跑到process  模块,就自动退出了,后面的report写文件步骤一个没跑,也没有错误,所以我想装个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B:
操作系统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哪个版本的?

操作系统是fedora37,最新版本,内核是6.1.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操作系统是fedora37,最新版本,内核是6.1.11

跑EDA,推荐RHEL,Centos,其他的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当然你这个问题我推荐通过设置LD_PRELOAD 为EDA工具自带的 *.so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作系统是fedora37,最新版本,内核是6.1.11

用RHEL  centos 这是兼容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EDA,推荐RHEL,Centos,其他的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当然你这个问题我推荐通过设置LD_PRELOAD 为E ...

export LD_PRELOAD=/opt/dc_2020_09_sp4/syn/R-2020.09-SP4/lib/linux64/libstdc++.so
设置这个,gvim用不了,又曝出新的错误:

libstdc++.so: version `GLIBCXX_3.4.30' not found

网友C:
引用 楼主:
export LD_PRELOAD=/opt/dc_2020_09_sp4/syn/R-2020.09-SP4/lib/linux64/libstdc++.so
设置这个,gvim用 ...

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只是为了解决你的dc的问题,其他工具肯定还是要匹配系统自身的glibc

网友D:
引用 楼主:
export LD_PRELOAD=/opt/dc_2020_09_sp4/syn/R-2020.09-SP4/lib/linux64/libstdc++.so
设置这个,gvim用 ...

哈哈,同事用matlab遇到过类似的问题,matlab正常,gvim就起不来(vim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只是为了解决你的dc的问题,其他工具肯定还是要匹配系统自身的glibc ...

问题是这个没有解决dc的问题,dc还是没有运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同事用matlab遇到过类似的问题,matlab正常,gvim就起不来(vim还能用)
...

杂设置的,我这边dc还是没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HEL  centos 这是兼容最好的

centos7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export LD_PRELOAD=/opt/dc_2020_09_sp4/syn/R-2020.09-SP4/lib/linux64/libstdc++.so
设置这个,gvim用 ...

我之前没有看到你完整的error log ,你的log 应该是 /lib64/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PRIVATE' not found in  file libc.so.6 or in file libstdc++.so.6 ?

如果是这样,你应该设置

export LD_PRELOAD=/lib64/libpthread.so.0
export LD_PRELOAD=/lib64/libc.so.6

或者
export LD_PRELOAD=/lib64/libstdc++.so.6

网友:
直接运行64位的,有些时候,好像只支持64位的;就是命令后面加 -64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系统是fedora37,最新版本,内核是6.1.11

换centos7

网友:
引用 楼主:
centos7我试过了,不行

我跑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没有看到你完整的error log ,你的log 应该是 /lib64/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PRIVATE' no ...

谢谢,试过了,不行,我换centos7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试过了,不行,我换centos7试试

我重装一下虚拟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过了,不行,我换centos7试试

好的,不过dc2020,我记得在centos6, centos7上都可以跑,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杂设置的,我这边dc还是没跑起来

没找到好办法,只能折中,登录时cshrc不source任何tools,需要用到哪个工具单开窗口,再source相关的rc,内含特定环境变量的设置
这样一个terminal启动matlab,另一个开gvim,互不影响

网友(2023-08-20):
这个问题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GLIBC版本不对,一般需要升级OS吧

楼主(2023-09-20):
centos7 可以跑,fedora跑不了

网友:
降级Glibc到2.33版本,Glibc从2.34版本开始移除了libpthread库(https://developers.redhat.com/ar ... -removed-libpthread

网友(2023-12-04):
glibc版本太高了,换ubuntu2004,不能是22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好办法,只能折中,登录时cshrc不source任何tools,需要用到哪个工具单开窗口,再source相关的rc, ...

你可以尝试使用env module,可以来回切换你要你的env

网友(2024-06-10):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027-1-1.html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在ubuntu24.04中遇到了,如果你没有解决,或许我的方法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