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怎么指定power domain电压

楼主(2023-02-21):
对多电压域设计而言。icc中可以用set_voltage指定在某个corner下相应power domain的电压,请问在innovus中怎么实现这种定义?

网友(2025-02-20):
找到了吗?请问

网友:
你这个就是我这段时间苦苦想知道的,innovus 有update delay corner 后面可以跟电源电压 但是我没试过